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8-08-21):
需要30个12V 200mA 的输出,
别的没有要求,所以我做了这个图,用的是7812,把输出电流分成5份,
不知这样的电路能行吗,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的整流桥画错了。

楼主:
楼上的,先谢了

我要的是后者,我看了一下用能输出6A的行,但是一个是散热问题,第二是一个6A的芯片的钱比6个7812还贵,
所以我就这样了。

网友A:
12V*6A的DC-DC方案的发热总量绝对不会比6只7812高

正常情况下,DC-DC的转换效率可以做到90%以上;而LDO方案的转换效率一般不可能超过70%.

网友B:
哎,这个变压器多大的磁芯啊?

22T/3T ????????????

网友A:
呵呵,我觉得这种电路直接AC-DC就可以了

设计一个AC85-265V输入,输出12V*6A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成本绝对比你的线性变压器低,体积也小,重量也轻,关键是转换效率高。

网友B:
是啊,直接去买个输出12V*6A以上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适当留点余量,再直接分别街上自恢复保险即可

既经济又方便

网友C:
tl494+EE-28 现成饮水机线路...

INPUT 190VAC-265VAC OUTPUT大于DC6A...合适吗!

楼主:
22:3是个比值

网友C:
楼主弟兄建议你不想自己动手的请......

建议你不想自己动手的做那就得买个开关电源算了吧!看你22:3的比值,打算输入220vac输出30vac,再整流滤波,7812.....功耗大,效率低,发热严重......接着加大的散热器,加风机......下一步就是烦呀!......点解会这么热的.....

你的电路购思是变压器输出30vac  6a电流,假设变压器转换率为百份百也要180W功率的变压啊,而开关电源大于80W就OK了.

初步推算一下,不知是否可行的:建议你选用舌宽35叠厚40的优质铁芯,初级用0.55mm绕627n 次级用1.5mm绕86n

哈哈!烦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