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高频信号进行精密整流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网友A:
120kHz的频率不算很高

采用LM358或NE5532就就可以了。我做过最高频率的是100MHz的精密整流,当然ADI公司也有10GHz的整流方案。

网友B:
说句不好听的话

LM358和5532放大120K的信号的能力都没有

楼主:
LM358带宽可能不够

可带宽或压摆率不够。

网友C:
12KHz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用了好多年的5532,TI公司的这个资料没有骗我吧?

网友A:
查了一下LM358只有1MHz单位增益带宽,在这里可能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