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的 型号是N 旁边有垂直于N写的44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21):
四个脚的可能就是这个东东了

楼主:
不是四脚的, 是三脚的,郁闷,查不到啊。

网友A:
看来只能通过分析周边电路来推测了

网友A:
把电路再画一点看,有时候横写的数字不一定是代码

因为marking为"N"的另一个型号是双二极管(有时侯横写的数字不一定是代码),你可根据数据手册上的极性用通表量一下

下面2个常用工具请收藏
1. 由代码查型号工具
http://www.tkb-4u.com/code/smdcode/smdcodeN.php
2. 由型号查参数工具
http://cn.ic-on-line.cn/Pdfsearch.asp?searchPart=name&skey=DAN202K

楼主:
谢谢你的网站。多谢
你看看,就这个

网友B:
就是个双二极管,你的电路中只用了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