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6倍频问题

楼主(2008-08-21):
请各位老师指点我的电路问题,在仿真时根本不出现倍频信号,始终维持一个固定的频率500hz上,即使将4脚直接接在3脚上,也是一个固定的500hz频率,请教问题在哪里,我用的仿真软件是proteus

网友A:
自己搭实际电路测试!

proteus做不得准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有问题吗,还有什么可以仿真这个电路呢?谢谢

网友B:
搭个电路试试就好了

楼主:
多谢,搭个电路试验一下

网友C:
你电路错啦!

    CD4046的输出信号从4脚出来由4060分频后,应该接在CD4046的3脚上,你怎么接在输入信号脚14脚上了呢?
    这样怎么会对!!

楼主:
不好意思,原理图有问题,仿真电路如下

不好意思,原理图有问题,仿真电路如下,

网友C:
嗯,

   我这有个PHILIP的锁相环设计软件,适合于你这个芯片5V供电情况下的设计,你邮箱多少?

网友C:
嗯,

    你还可以找一下科学出版社的《锁相环电路设计与应用》,原作者远坂俊昭,何希才译。书号ISBN:7-03-016528-4

网友C:
还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软件吧

网友C:
搭个电路试试?

      一定要搞明白原理,不明白原理你拿阻容元件一个一个去试,累死!我刚开始就是,看DATASHEET,上面只有大概的阻容与中心频率关系,我只好先确定电阻然后一个一个的试,累死我啦。

楼主:
多谢西安的龙工,多谢!!!

楼主:
龙工,好像这个软件用不得,在XP下

总是提示16位dos命令,无法使用,是不是要在98下使用呢

网友D:
刚刚用过cd4046

cd4046的倍频和外围的电容电阻的取值有关,范围计算是有公式可依的。楼主的输出始终是500hz左右极有可能是想倍频到的那个频率超出了范围,所以就始终输出电路所能输出的最大频率500hz。

网友C:
这是要在DOS环境下使用的,点PLL_body.exe,就会全屏运行了。

网友C:
    我在XP下可以使用啊,不过我的参数可能设得不对,最终结果你还是要自己跑一回这软件。

楼主:
哈哈,可以用,我的电脑有问题,我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哈哈,可以用,我的电脑有问题,我换了一个,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C:
呵呵

    哦,是吗?那些英文的界面可是有点讨厌的哦,那个C1是指振荡电容,具体R1,R2,C1,C2,C3什么的我贴张图给你吧,呵呵,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要是解决了,我就很高兴了。呵呵

楼主:
多谢了

我看懂这些界面了,硬件电路还没有搭建,估计问题不是太大了,谢谢哈龙工!!!

网友C:
呵呵

   我其实是个大四的学生,只不过前段时间接触锁相环,所以记得比较牢,查了很多资料,旁边的研究生都不会,我那段时间简直是要绝望了,老师老是出差,他也很久没设计过锁相环了,郁闷死我啦。被折磨得不行,血的教训。

网友E(2015-04-24):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PHILIP的锁相环设计软件,适合于你这个芯片5V供电情况下的设计,你邮箱多少?  ...

能发我一份那个飞利浦的74HC4046的设计软件吗?邮箱:hcy52523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