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己怎么买元器件?

楼主(2008-08-21):
以前给单位买元器件都是500、1000、10000这样数量买的。
(主要不想一直拿单位的,不方便,有时还要去仓库领,蛮挂三的。)
现在想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做电路,你们平时自己做实验都是怎么买元器件的?
比如电容之类的,你们自己去北京东路花钱买,也是100、500这样数量买的吗?

还有就是板子是买那种PCB版的万能版,还是自己烂板子?

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要是在我周围,可以送点给你,板子就用万能板焊咯。

楼主:
谢谢了,我还是自己买好了。

谢谢了,我还是自己买好了。
我也知道元器件不便宜,而且都是要50个之类的数量起卖的,可有时候各种参数的都要几个,但种类太多。
比如电阻,如果所有阻值的都买全,起码要1万元。

我在上海,我还是想自己买点。

网友A:
哦,那你们那里要好些,

这边电阻电容基本上都是按包装卖的,要就是一包,没人拆的,贴片的按盘买的。

楼主:
恩。

贴片按盘买对个人真的有点贵了。

网友B:
也有很多买零的,可能会贵几倍

网友C:
什么啊,哪里哪里的事啊

报个参考价给大家吧
电阻 :1/4W的插件,一盒8-10元,1000个。零买100个,2-3块
贴片 0603一盘5000个。20。0805的要贵一点,零买100个,1-2块
陶瓷电容:0603整盘,<=0.1的是30左右。1uF的比较贵,整盘都要好几分一个。零买10元100个。
插件瓷片:好久没用了。1000个价格也在十几块钱。
钽电容:最贵的东西了,一盘都要三四百块钱。大的小的都差不多,大的数量少,小的数量多。零买,100个B型的在30的样子。
铝电解,整袋,也要几十块一袋。470uF/35V的要8分一个,一袋500的样子。100uF这种小的要3分一个。反正体积都差不多。30一袋。有的好一点,要贵一点。
三极管,9014之类。30-50一袋1000个。
二极管:1N4148之类,20多一点500个。和它一样大的稳压管也就这样价
LED,一两毛一个,零买[
晶振0.5-1,有源的3-5块
IC类:没个底,便宜的几角一个,贵的,呵呵,800美金的都见过。
列些常用的零买
MAX232:3块也有几毛的。
MC34063:几毛块到1块
78XX,1A的:1块
LM358:<=1块
AT89S51:5块的样子,好久不好了。应该降了
深圳的。
大家看看有没有价格搞一个器件零买零卖的小网站?我当年在内地,经常也为了买一个器件而痛苦万分。现在在这边,几乎想要什么器件都能找到。但内地就没一定这么方便了。如果大家觉得有价值,是否可以弄一个这样的网站?

网友D:
很好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