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了二极管后串口隔离保护模块不好用了?

楼主(2008-08-22):
一个项目单片机板A和计算机串口并联共同给单片机板B发串口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J1接市面上卖的串口隔离保护模块后无法通讯,
去掉2个1N4007和单片机板A后J1接串口隔离保护模块后可以通讯。
为什么会这样?要怎样才能使串口隔离保护模块工作呢?

楼主:
我用的串口隔离保护模块

我用的串口隔离保护模块

网友A:
R1IN接个10K的电阻到地试试

楼主:
好 我去试一下

网友B:
你的接法不能产生低电平

MCU的串口大部分默认是1输出,二极管要翻过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