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检测10KV的交流电压呀?(只要检测是否有电

楼主(2008-08-22):
我现在用的就是把10KV接电容式高压带电传感器上,可带电传感器的输出电流很小(200ua左右),有什么好方法把这个电压给单片机检测呀?绝对不能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的。
谢谢!!

网友A:
用光耦试试,电流虽然小,可能还是可以检测到的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试过把带电传感器输出的经整流直接驱动光耦(光耦型号是:东芝P521)的,但是就是驱动不了(可以使发光管微微发光)。
现在想找个驱动电流小一点的光耦,那位知道介绍一下呀?

网友B:
加大上拉电阻试试看,加大到几百k

楼主:
谢谢回复!

您的意思是:在10KV与传感器的输出端之间加个电阻呀,电力不容许这样做,太危险了。

网友A:
4楼说的是光耦输出端

只要光耦输出端有微小的变化,就好办,可以加放大达到要求的电平

网友C:
什么样的传感器啊。接法是如何的

楼主:
谢谢回复!

哦,我试试,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