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大虾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8-22):
这个电路是热释电红外检测管前置放大电路,看了很久,没有什么头绪,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感激涕零
我就想知道遇上这样电路,如何去分析,  它的信号放大过程是怎样的.
还有它加的R4 C4 D4 D6 ZD6 D15的作用, 请高手们点波一下啦

网友A:
热释电红外检测管出来的信号是咋样的?

网友B:
.

R4 C4 D4 是保护用的,不用管

D6 ZD6 为了把运放+输入限制在5.6v

D15为了限制反馈,R15用于组成门限检测(类似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工作就怪了

楼主:
awey兄,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这是红外气体分析仪中电路组成部分, 红外光是被斩波之后送到检测管的
这是公司从英国引进的
电路没有错误

网友C:
运放的3脚电压一直等于电源电压,还能工作?

网友D:
awey ,看错了吧/

楼主:
xwj大哥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ask jokeking

D15为了限制反馈,R15用于组成门限检测(类似施密特触发器);jokeking兄
能不能详解一下

网友A:
本人对此表示关注

网友C:
再仔细看了一次,没看错吧?

运放3脚除了三个对着它的二极管,就是一个接12V的电阻,电压不可能低于12V的,不然电阻上的电流往哪流?

网友B:
awey,没看到d2是稳压管吗

网友E:
害得我也看了好几遍电路

没找到D2,ZD6如果是稳压二极管的话画得也太不规范了吧?
实在不明白用万用表测一下各点电压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B:
打错了,抱歉好:)

帮你把电路简化一下,这下应该可以看懂了

网友B:
1mA那个是可变的,全靠它了

网友B:
那些个c1,c12,c16

都是为了稳定时更稳定,状态转换时更迅速

网友B:
又错了,43.9k左边应该接到115K上面

粗心啊,呵呵

楼主:
ask jokeking

c1,c12,c16都是为了稳定时更稳定,状态转换时更迅速,如何起作用呢? C16好像有点道理.  C1 C12我认为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F:
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