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能为正吗?

楼主(2008-08-22):
正负电源的运放,同相接地,反相加信号(大于零)输出有可能大于零吗?
或者有没有办法是他大于零(前提:正负供电,同相接地)?

网友A:
只要反向电压比同向电压低

楼主:
前提就是反相高于同相

也就说不管怎么都不能使输出大于 0  !?!

网友B:
反向比正向高,就你给的这条件,除非运放坏掉,否则肯定

网友C:
有可能,输入失调电压大的时候

网友D:
这没有可能吧!

应该是输入大于零输出是负的,输入小于零输出才是正的,

网友C:
问个类似的问题:单电源,+-接地,输出是多少?

网友B:
那要看用什么运放了。不同的结构输出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拍砖...

觉得当反相输入低于0时,输出就应该可以为正.
除非运放失调电压真的很大,大的使反相负脉冲不可能为负的情况下,,那输出应该没有正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