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找找一个帖子:三极管的BC极连结后和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08-08-22):
帮忙给个联结吧,谢谢了!

网友A:
当稳压管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一个帖子里面讨论的很深入的。

并非一句话能说清楚

网友B:
搜索

到  294  条关于  三极管的BC极连结后和二极管的区  的结果
怎么检测三极管,二极管的好坏?
怎么检测 三极管 , 二极管 的好坏?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8-22
三极管做成稳压二极管
听朋友说 三极管 ...中两只脚可以做成稳压 二极管 ,各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传上来给我看看,网上只有提到,我还是不能理解。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6-20
关于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幼稚问题
1.上面是一个 二极管 图,不好意思B端忘了...压小于0.7V时,即 二极管 截止,AB之间的电阻...图是一个集电极开路的span c...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12-15
请教以下二极管区别
图中 二极管 ...9se中的, 它们的 区 别都是如何呢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6-8
三极管的基极前并电容和二极管的含义
的一点不明白,就是在 三极管 的基极前面并上一个 二极管 和一个电容, 三极管 的发射集去...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8-3-12
三极管基极并联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
的一点不明白,就是在 三极管 的基极前面并上一个 二极管 和一个电容, 三极管 的发射集去...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8-3-13
发光二极管/光电三极管问题(菜鸟问题)
我现在想选一套发光 二极管 和光电 三极管 ...型号 请标明,发光 二极管 和光电s...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11-2
TVS与肖特基二极管的区别
TVS与肖特基 二极管 的 区 别?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8-7-3
三极管咋接的?三条腿都有啥区别?
三极管 咋接的?三条腿都有啥 区 别?望高人指点,谢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8-6-18
弱问一句: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的离散性?
什么是 二极管 , 三极管 的离散性!稳压 二极管 的实际稳压值与其标称值有一定的偏离,这...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10-17
求贴片二极管、三极管标记与型号对照表
请问哪位师兄有贴片 二极管 、 三极管 标记与型号对照表 ,麻烦传给小弟一份,谢谢先,我的EMAIL是luobinpeng@163.com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5-31
各位大哥,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区别?
请教一个问题:整流 二极管 与稳压 二极管 有何 区 别?两种管子各自用在什么场合? ...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6...    2007-1-29
可以只靠减小基极电阻来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吗
只靠减小基极电阻来使 三极管 工作在饱和 区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7-7
这是什么三极管:bc81716ta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1-7
续流二极管与TVS二极管的区别
续流 二极管 与TVS 二极管 特性相似,都可以抑制电压及电流的瞬态变化,那请问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啊?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    2007-11-13
常用肖特基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型号有哪些?
谢谢!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9-19
请问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 二极管、三极管
电容、电感的参数?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11-5
普通三极管和MOS管有嘛区别?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6-13
请教CMOS管和普通三极管区别
一般CMOS 三极管 用法和普通 三极管 (BJT)在具体电路应用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啊,谢谢指教。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8-23
光敏二极管和红外接收管的区别?
请指点: 1.光敏 二极管 ,两腿,是一个可以感...接收头,三腿,是光敏 二极管 +放大电路,外界必须是红外发射电路发射出38K的红外光...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8-5-5
请教下稳压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区别
感觉整流 二极管 ...穿电压是很大的,稳压 二极管 用的就是反向击穿电压,不知道对否,还请哪位仁兄指教下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8-6-27
用二只电阻,三只二极管,一只NPN三极管只用一跟口线
可以把模拟串口和单片机片上串口连起来,这个单线模拟串口可以发也可以收(准双工)更可以监视和接收硬件串口的发,也可以监视和接收硬件串口的收运用背景-----1。协议转换!2。不占用户串口资源的学习机和低挡次仿真器!大家先试一下能否完成。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12-13
用二只电阻,三只二极管,一只NPN三极管只用一跟口线
可以把模拟串口和单片机片上串口连起来,这个单线模拟串口可以发也可以收(准双工)更可以在线监视和接收硬件串口的发,也可以在线监视和接收硬件串口的收,几乎不会影响硬件串口的收发。运用背景-----1。协议转换!2。不占用户串口资源的学习机和低...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12-13
请问限流电阻放在三极管的C或者E极有什么区别?
用来驱动红外发射管(在C侧)。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8-9
请问限流电阻放在三极管的C或者E极有什么区别?
用来驱动红外发射管(在C侧)。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8-9
限流电阻或负载直接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和 集电极 区别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8-3-8
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
供电,为什么要用2个 三极管 BC847这样处理?...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接 三极管 BC847到电流反馈...3? 3.反馈回路中spa...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8-1-10
三极管仿真问题请教。急---
模型;需要两个对称的 三极管 ,(PNP/NPN)...PICE模型库里好多 三极管 模型,如BC107A、BC107B,BC108A,BC...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    2007-8-3
有没有可以查大量元件参数的软件?
像电阻 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 之类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6...    2007-1-18
电感性负载的驱动保护
小弟最近用晶体 三极管 驱动电感负载,据说这...护措施,一种是用整流 二极管 1N4007保护,将...电源,另一种是用稳压span c...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    2007-8-7
[1] [2] [3] [4] [5] [6] [7] [8] [9] [10]
  ICP许可证号:[京 041110]

楼主:
用什么搜的?

楼主:
在什么地方搜索的呢?我直接论坛搜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