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一个过压保护电路,使供电保持在5V内

楼主(2008-08-23):
最好还有电源正负接反保护功能

网友A:
RE

较简单吧楼主,防止电源反接就在输入加个整流桥,限制电压在5V内就用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就可搞定啊。

楼主:
半桥就可以吧

能告诉我限制电压的具体接法吗?

网友B:
怎么,没有输出电流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