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系统为什么会积累电荷??

楼主(2008-08-24):
比如用适配器供电的系统,没有和大地相连,用示波器看电路上隔离地对大地的电压(示波器探头接地夹是接大地的,示波器接地夹悬空,探头点住隔离系统的地)为一个50HZ的幅值大概为+/-20V的周期电压(近似为正弦波)。

请问,浮地系统的地对大地的电压差从哪里来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分布电容连接的?也即是说浮地系统对大地的电压其实是 其他对大地的供电系统与浮地系统间的分布电容 和 浮地系统对大地的分布电容 组成的电容串联回路对其他对大地的供电系统分压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浮地系统对大地的电压的大小完全取决于 其他对大地的供电系统与浮地系统间的分布电容 和 浮地系统对大地的分布电容 这两个电容的比值关系)
是不是我下面画的模型。

楼主:
如果想减小浮地系统的地对大地的电压,或者电荷积累~

是不是可以在浮地与大地之间接一个相对较大的电容,使其在交流下分的压与直流下累计的电荷造成的电压小一点,比如在上图分布电容B的两边再并联一个大电容~~~

谢谢~~~

网友A:
很有钻研精神,工作一年后一点激情都没有了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到的是市电的感应电压,不是积累的电荷

要减少积累电荷,可以连接大阻值电阻,以泻放电荷。

对于你这样的情况,直接连在一起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感应电压对系统无影响,那也无所谓了。

网友C:
不一定是分布电容所致

分布电容的数值不大,相当于高内阻,对系统影响不大,但多数情况下的市电感应来自电磁耦合,比如变压器、电动机线圈等,也有输入滤波组件的直接耦合如开关电源常用的输入滤波电容的耦合等,这些都属于比较强的感应甚至会有麻手的感觉,这时可靠的接大地是最佳解决方法。

网友D:
不可加大分布电容

如果是要求浮地的系统, 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不要求浮地的, 干脆良好接地
积累电荷是可能的, 但一定是直流电压, 而且内阻非常高
50Hz 的不叫积累电荷, 一定是漏电或感应来的, 源头是电力线, 感应途径可能是电场 (通过分布电容或安规电容) 或磁场

楼主:
楼上几位~~

那么请问,感应电荷是如何积累出来的?

是不是相当于电容的原理,对地电势不为0的导体,且没有良好的放电回路~~

赤铸:1、“不可加大分布电容”:为什么呀?我加大浮地对大地的分布电容相当于使浮地系统上对高频干扰信号的分压减小了呀,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抑制高频干扰?(虽然对50HZ感应不起太大的作用)
      2、“积累电荷是可能的, 但一定是直流电压, 而且内阻非常高”请问:这个内阻指的是什么的内阻?,还有直流电压一般从哪里来的?可否画出一个简单的模型?谢谢~~~

chunyang:可否简单的画出一个50HZ感应源+传输介质+接受的模型?光是文字,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还有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50HZ感应,对于浮地系统,电力线与其有一个分布电容,浮地与大地有一个分布电容,那么就算在50HZ下这些分布电容都很小,但是分布电容与分布电容之间的值的差别可能比较小,是不是就会出现浮地系统的地对大地甚至出现一个50HZ的110V的感应电压??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模型与假设不靠谱,不然的话我们的人体对电力线,人体对大地也有分布电容,为什么人不被电呀?

请楼上的三位可否详细的解释一下我的疑问

谢谢~~

网友E:
不能加大电容

浮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接大电容到地,等于给干扰信号一个到地的通路,会形成干扰电流.

楼主:
awey

不能加大电容,接大电容到地,等于给干扰信号一个到地的通路,会形成干扰电流.

但是如果不加的的话会有较大的50HZ干扰共模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主要考虑干扰电压,还是干扰电流?

我刚才做了实验,给浮地加一10k电阻到大地即:示波器探头接浮地,探头上的接地夹夹住电阻一端,电阻另一端接浮地,发现50HZ干扰几乎没有了。

实验二;同样的方法将电子替换为一104的电容,与我预先的设想一样,50HZ感应电压大大减小~~

我接电容与电阻的目的就是减小浮地对大地的阻抗减小,使50HZ干扰的分压减小~~~

我知道浮地的目的就是加大浮地对大地的阻抗,但是这样会造成很大的50HZ或者其他的高频的共模干扰给浮地系统,很矛盾呀!

既然会有这样的坏处,为什么我们一些电子设备的话还要浮地?请问电子设备的浮地主要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要浮地?而且如果浮地上面有很大的共模干扰的话,一旦浮地的设备和其他浮地的设备,或者浮地的设备和接大地的设备互联的话,由于各个地之间对大地的共模电压不同,在互联的一瞬间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电流,是不是会对设备损坏??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浮地呀?

谢谢~~~~~~~~

网友E:
这种是共模电压,理论上对浮地系统没有影响

而接地处理不当的话,反而会带来干扰.

对一个系统到底是接地好还是浮地好,查过相关的文献,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个人觉得浮地系统最好有一个浮地的屏蔽罩才行,不然因与周围的物体存在分布电容(这个电容是变化的),对抗干扰很不利.

网友D:
有电压不一定有事,有电流通常会麻烦

如楼上,共模电压(只要不是很高频的)通过电路措施是可以抑制的
但如果让干扰通过某个途径产生了电流,就麻烦了

降低感应电压,应该是尽量减小“上面”的电容(到干扰源的电容),而不是加大“下面”的电容(接地电容),或者做好屏蔽,采用差动设计等等

如果实在要分压,加接地电阻也比加接地电容好

天气干燥时,静电积累是很平常的事,刮个大风都能产生静电

网友F:
不能概而论之

1.再次指出,问题不是“电荷积累”!
2.系统对地电容分压,确实在现代电源电路中多多应用。
3.模型中,应以RC并联更能说明问题
4.“我们为什么还要浮地呀”!充电刮脸刀上那儿弄接地呀
5.电气设备主要靠屏蔽,绝缘和接地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