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ADC吧

楼主(2008-08-25):
用力TI的2812DSP,发现ADC精度确实不咋样啊,想换个好点的与2812搭配,位数16位吧,关键是精确度要好点,采样频率几百KHZ,大家能否给推荐一款。

网友A:
可以试一下AD7694,AD7685

AD7694,AD7685

网友B:
建议

建议去TI网站上查一下,2812相关的application notes,厂家推荐的ADC,一般会好搭配一些。另外16位,精度或者分辨率已经确定了,关键比较AD的差分微分的非线性指标。

网友A:
ADI的ADC和DA占用率第一,我推荐的几颗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