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安信号的隔离问题!

楼主(2008-08-25):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光耦可以考虑

网友B:
0-20mA

网友B:
0-20mA的隔离看你隔离在哪里?

用线性光耦不是不行,而是成本太高。线性度、精度不好!

你可以用 磁隔离+光耦隔离 来做

磁隔离的目的是传递电源过去,然后在采集侧加上AD芯片

光耦隔离 用来 隔离 AD芯片和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如此做来,在相同的成本下,比线性光耦的性能不知道要强多少了。

网友C:
磁隔离比线性光耦成本更高吧

网友B:
磁隔离是用来做电源啊

磁隔离电源就是用变压器啊

一个变压器才1RMB左右

配合一个自激电路,总电源成本在5RMB一下,并且解决了你所有的电源。

怎么会贵呢?

网友D:
楼上有理

网友E:
用小电流可以

用小电流可以

网友B:
0-20mA就是小电流撒

工控行业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高端的 超薄 隔离转换器 的磁隔离 用的不是一般的变压器而已。

普通的使用的时候,用一般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做实验的时候,你还可以自己去买磁环,注意最好买磁导率10K左右的

然后自己绕线圈,原边 40匝,  付边 看你要多少伏电压,自己去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