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输出是多少?

楼主(2008-08-25):
(无正文)

楼主:
U3为2.5V的稳压管

楼主:
其中

其中
R1=10K
R2=10K
R3=10K
R4=10K
R5=5K
R6=20K
R7=100
R8=10K

楼主:
R7=5K

网友A:
(0.5V+输入电压)*2

楼主:
还有其他答案吗

楼主:
还有其他答案吗

我也这么说

就是个加法器

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不是!

郁闷

楼主:
请问那个 R7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网友A:
R7是保护电阻。会有一定分压,这要看你的运放电源电压了

如果电源电压不够,那么就可能运放饱和,从而输出电压下跌。

楼主:
意思也就是说输出一定是:(0.5V+输入电压)*2

没其他的了?

网友A:
你用仿真软件仿真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啊

OUT相当于U2B的运放输出分压而已

网友C:
re

用XTR115
不考虑成本
那不简单了

网友D:
容易

真的很容易。

楼主:
怎么做啊?

网友E:
re

computer00正确

网友F:
0.5V+输入电压

0.5V+输入电压

网友G:
0.5V+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