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正电源转换成负5v电源?

楼主(2008-08-25):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将正5~10v转化成负5v的电源?有没有类似的片子?

网友A:
好解决

楼上的是常用的,LT3471,用于小电压升压,正负输出,我用过。LM259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7812,7912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ICL7660S,ICL7660都可以,要是还不成,你给我邮箱发reachapdyu@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