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为某值比如1A,封装不同的保险丝区别在哪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25):
可能电压不一样。

楼主:
导通电压不都为0吗? 耐压不同?

网友B:
烧断后的耐压

特别用在直流的场合,直流很容易打火.

看继电器就知道,同样的触点电流,耐压高的,触点的距离比较远;同一个继电器,触点耐压对交流是220V,而对直流只有24V.

网友C:
从功率去考虑

它们封装不一样实际上代表功率不一样.而现在标称电流一样.就是说在相同电流条件下.它们能承受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D:
保险丝是有电阻的

流过的电流和电阻会使保险丝产生热,不同封装的功率不同。同等电流下,大功率适应的电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