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25):
本想做个无源振荡,次级线圈获得输出稳压,3.3V,目前频率130KHz,次级线圈通过整流桥输出40V,为什么我接稳压源,电压就不对了?后来我换LM2596固定输出5V也不可以,不知道有谁做过相似的电路。望指教

网友A:
L1,L2不是紧耦合,输出负载能力很差

楼主:
多谢回答

那应该怎样改进?不知道是否有相关原理图,我的信箱:reachapdyu@yahoo.com,也可以贴上来,学习中。。。

网友B:
耦合电容容量太小

网友A:
尽量增加耦合度

让L1产生的磁力线尽量多的穿过L2

楼主:
我用protues仿真好像不可以,实际电路也搭了

我用protues仿真好像不可以,实际电路也搭了,如果不加负载次级线圈,可以有很大电压,加上1117就不对了,电压从20多V降到2V多,不知道是否可以仿真呢?有什么工具吗?有谁做过相似的,你们的值是多少?电感的绕制有哪些注意的地方?我主要是想通过线圈获得3.3V,100mA左右的能量,带动MCU,MSP430,去获取一些传感器的信息。

网友A:
关键是提高耦合度,取决于你的结构

两线圈的距离多少,用了什么样的磁芯,磁芯的形状等...

楼主:
距离很近

距离很近,几乎是紧挨着,从网上定了锰芯,细条状,φ10mmx15mm,不过还没有到,目前找到基本类似的,是铁芯,铜线绕制

网友A:
最好两边都用罐形的磁芯,磁力线比较封闭

用开放的磁芯效率会很低,更不能用铁芯.
电感10mH太大了,大概在1mH以下,与VCC的大小和磁芯有关,输出电容加大点.

楼主:
多谢楼上的。

好的,明天再试试,多谢指点。不知道电路原理上是否正确,我个人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本来我在次级线圈的电感上还并了一个电容,也调试了电容的值,可是发现不加电容会好点,所以次级线圈没加电容,但感觉应该是次级线圈有个电容是对的,楼上aweY所说的加大电容,是原级的那个电容吧,目前是10nF多,那我就算下130K与1mH电感匹配的电容,电容是1498pF,应该是这个吧。不知道电感与电阻在这个频率下,电感一般是多少范围,或者电容,这样我就好继续实验了

楼主:
有点希望了

首先我总结一下今天我做的实验,希望有经验的能指点一下。首先,我用的是130KHz的频率,用全波整流并不对,应该用半波整流,加半波整流二极管,另外,与负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于稳压源有关系,我负载加了齐纳4.3V二极管,之后稳压源MAX8887,3.3V固定输出,可以驱动负载,如MSP430,CC1100,以及LED,但是接上升压芯片就不OK了,我在PROTUES里仿真,虽然能量能传递,可是偏低,带10个LED,电流只有不到30mA。还有待进一步理论加实践。望高手指点一下。以下图片是一个加负载之后的,一个是不加负载的,仿真的,以及自己搭的实际电路,先上传仿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