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相放大器的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08-08-28):
使用op27搭了个同相放大器,电源使用的+5V和GND,输入信号通过+5V使用两电阻分压,放大倍数为2,得到的放大信号是正确的;但是,我用其他运放输出的信号(大概0.1V)加到输入信号端,输出总是满量程,不知是什么原因,而前端的放大信号的大小也是正确的,为什么两个连接起来会出现问题?

网友A:
?

在运放正向端加电阻接地试试

网友B:
同向端也要加上1/2VCC偏置吧

楼主:
在运放正向端加电阻接地

在运放正向端加电阻接地,还是不对
同向端也要加上1/2VCC偏置,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R1端我接的是GND

网友C:
按5楼的试下。

网友D:
RE

R2/R1比值多少啊?
电路应该是个同相放大器吧

网友E:
回答

1,运放工作必须提供偏置电流回路,你的同相端偏置电流被电容阻断,无法正常工作.
2,请在同相端接两个大一点的同值电阻,一个接5V,另一个接地
3,反相端的R1直接接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最正确的回答

在你原电路图上 运放同相输入端直接接一个稍大的电阻到VCC/2端,注意:是VCC/2端而不是地!!!

楼主:
试验

1、电容去掉了
2, 在同相端接两个大一点的同值电阻,一个接5V,另一个接地
3, 反相端的R1直接接地
试验后,还是不对

同样的输入改成反相输入,电源接+5V和-5V,就能输出正确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网友E:
原因

1,OP27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入输出范围达不到0-5V.5V单电源,25度时,输入范围大概是2.5左右,输出范围2.5左右;+/-5V供电,25度时,输入范围大概是+/-2.5V,输出范围+/-2.5V.
2, 你的放大倍数是1+R2/R1, 如+/-5V供电,同相输入电压范围:-2.5/(1+R2/R1)到+2.5/(1+R2/R1)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re

静态工作点问题,你这样直接+接电容是不行的,可以在输入口再并一个对地电阻

网友C:
高人啦,彭建学。

1,OP27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入输出范围达不到0-5V.5V单电源,25度时,输入范围大概是2.5左右,输出范围2.5左右;+/-5V供电,25度时,输入范围大概是+/-2.5V,输出范围+/-2.5V.

不知是从datasheet的哪里看出来的?我咋就看不出来呢?

网友H:
你的图有问题

接成最普通的同相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I:
呵呵

  典型的单电源供电时出现的问题,我把收藏的单电源运放图集贡献上来。你好好看看。

网友I:
。。。。。

郁闷,传不上,等会再试试。

网友I:
试试看

      嘿嘿,来张图。
      郁闷,怎么图可以,压缩文件传不上去啊,我之前传压缩文件还是可能以的啊。

网友I:
呵呵

   这是我做的一个单电源运放的带通滤波器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