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PER12A怎么老烧限流电阻

楼主(2008-08-28):
(无正文)

网友A:
22欧,2W?当然要烧了,上电的时候R上的功率是N倍2W了...

楼主:
这是一个产品已经面市很久的电路

原理是没问题的,自从上回电阻烧了以后换上电阻都工作时间不长,都是上电瞬间烧毁,注意到插座插拔的时候都有火花,会不会CNR1失效了,可量的是几百M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