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8-28):
有一个8脚芯片,电源为9伏,功能及时序如图,用LM311代换不行,不知是何芯片。(是模拟电路,不用异或门代替)请大家解惑,谢谢!

网友A:
可能是

好象是:A1非后再和A0相与.即OUT = A0 & (~A1);

楼主:
不用逻辑门电路实现,否则异或就能实现。而是用一个8脚芯片,搞不懂是一个什么芯片。

楼主:
已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