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放大,差分放大的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07):
我刚开始设计的电路是三运放搭的仪表放大器,设计的是按1:1放大,主要是为了消除共模信号。输入的信号是峰峰值500mv,1KHZ。出来的信号幅值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频率怎么达到几十K?而且波形很杂乱。板子上除了运放和必要的电容电阻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元件。电源用的是外接的开关电源。
后来干脆把前端拆掉,改成单运放的差分放大器,结果情形差不多。
我运放用的是AD8056,300M的带宽,一个里面有两个。我用三运放搭的时候前一级的两个运放是在同一个AD8056里。后一级用的是另一个8056芯片。电阻严格按照1:1设定的,都在100K。
我输入的信号是一端为上述的信号,一端为0电平(用的那种信号发生器的插头)。主要是现在信号发生器没有输出差分信号的功能。不知道这样可取否?
应该出来的信号频率不变,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困扰我几天了,向大家求助!

网友A:
看了,不知到你搞什么,

500mv/1KHz的信号那来这么复习的,一定是自激了,

网友B:
呵呵

   我看楼主的问题是出在开关电源上了。就不应该用开关电源,而应该用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
自激

2楼:
应该怎么避免?
3楼:
换了稳压电源
用单运放差分放大的话,现在是可以了
但是用3各搭的话还是不行,幅值没什么问题,频率扩大了几十倍。是电源的干扰吗?

网友C:
应该是自激

一般来讲,运放的放大倍数太小就意味着反馈深度很深
比如跟随器的放大倍数为1,反馈深度也为1, 很多运放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尤其是高速运放,很容易自激.
建议减小反馈深度,也就是让放大倍数在3倍以上,另外,能不用高速运放就不要用高速运放,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网友D:
1KHz的信号干吗用300MHz的运放来放大?

网友E:
你需要加一个102补偿电容

反馈臂上加个

网友F(2014-01-14):
好老的帖了,不过最近也在用ad8056,感觉反馈电阻与输出也有关,反馈电阻尽量不要超过1K

网友G:
08年的帖子也有人顶,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