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阻怎么烧不坏啊?

楼主(2008-09-07):
昨天我拆卸了一个220V的家用电器插排,打开一看,电源的指示等如下图所示:

按220V计算,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为:220*220/150K=0.3227W 但我看着那个电阻像是1/4w的啊 请问大家AC220v我这样计算功率对吗?另外LCD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吧,能承受220V的反向电压吧?谢谢

网友A:
半波,功率减半

限流,因此软性击穿,所以LED不会坏

网友B:
这好象是中国人发明的用法

网友A:
没办法

国人素质还不高,消费能力不强,买东西看价格,虽然这耗能太高,但产品价格低,反正厂家又不能从你节省的电费中得到好处,何必考虑节能不节能的,国家法律又如虚设,执行不了。国情啊,不发明这个难道发明电灯泡啊。

楼主:
请问二楼的 交流电通过电阻 计算功率都是减半吗?

网友C:
是在太强了

强就一个字,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

按220V计算,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为:220*220/150K=0.3227W

由于电压是一个正负信号,当负的时候二极管截至,电阻上没有电流,也就是50HZ的交流电,正电压0.01s的时间,电阻的平均功率为0.3227W ,发热量Q=0.003227,而负电压0.01s时,I=0,Q=0,这是电阻不发热,也就是电阻是间歇性的,从长时间来看,平均功率应该是0.1613W,符合范围,所以不会烧坏!严格来讲发光二极管在不断的闪烁,只是频率大,所以没有感觉到!电阻烧坏在于发热量过大烧坏,短暂的超过额定功率,热量得到散失,电阻是不会烧坏!这个设计完全可行!

网友B:
楼上忘了把LED的反向击穿部分计算进去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 太巧妙了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发光二极管不是咱们平常用的吧,咱们平常用的发光二极管不是反向击穿电压才几十V吗?

网友E:
时间长了难免烧坏;

时间长了难免烧坏;
普通电阻的耐压不够;

网友F:
很多插板都这样搞

办公室的插板漏电,一看都是电阻烧坏,或者LED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