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双输入转换成单输入

楼主(2008-09-08):
求一转换电路或思路。例如:双输出信号的线路输入到单输入的IC里面,之间需要怎么转换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A:
加一级仪表放大器

楼主:
可否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双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

立体声?对偶信号?

网友C:
差动放大器

网友D:
差分放大

用运放搭一个差分放大器

网友E:
输出阻抗高应该用仪表放大器

低阻输出则用差分放大器即可

网友F:
同意5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