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时是导通的?

楼主(2008-09-08):
教科书上说电容的特性是通交流隔直流的,当电容一端接直流电正极另一端接万用表红表笔,电源负极接万用表黑表笔。加电时能看到电压由高慢慢回落到零。电容充电时直流电也能通过?那位大侠能解释下这一过程。

网友A:
隔的是“直流”,你自己都说了。

网友B:
电容通过电压表充电

电容通过电压表充电,充电后另一极电压自然降到电源负极电压

网友C:
电压表就是一个充放电路径.

网友D:
解释这个非常累

估计你没有学过大学的电路分析这一门课程。
学过就明白了。这是基础,否则一个简明哲理,就会被你歪解了。

你看到了过程,还没有看见过程会结束。
等电充满了,直流就过不去了。

网友E:
因为这个过程要给电容充电,既然是要充电就要流过电流

好比两个水桶,一个装满水,一个是空的。在水桶底部用根管子连起来,这时水就从有一个桶流向了另一个桶,
这时管子中就会有水流。随着另一个水桶水位的升高,水流慢慢减小,最后变为0。虽然有水的水桶水位高度是
固定的(相当于直流电),但是由于另一个桶是空的,所以连起来后有水流。当另一个水通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
就不再有水流了,这就相当于电容充满了电,不再有电流了。如果这时原来的水桶水位发生波动呢(相当于交流电源),
又会导致管子中产生水流了,也就是说,只有波动的水位高度才会产生水流了。

网友F:
。。。

有“电流”是漏电流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通,可不可以理解成是感应出来的

网友G:
放电时也是“导通的”

网友H:
教科书就是在扯淡!

不告诉读者来龙去脉,就告诉有那么回事,至于为什么,自己去思考吧!
还是21ic好,比写教科书的好多了!

网友I:
不是漏电流也不是感应的

电容是能储能的,当突然加上电压在电容两端时,电荷就会从电源转移到电容的两个极板上去,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电流,

网友J:
“隔直”中的所谓直流

严格说就是“亘古不变”的恒定电压
所谓“缓缓变化”的直流电压,其实已经不是“直流”电压了,他已经有了“交流”成分了

所谓“通交流”,严格说也是“通变化”,只要变化就能通过电容,不在乎是否往复、周期变化

所以所谓“直流”也能通过电容

另外,所谓“通交流隔直流”是大众科普层次的说法,根本不是严格的科学用语,本身的意思就很有问题

网友K:
楼上,我认为教科书说的没错

也很严谨。

 这个过程可以用公式推导。

 没有绝对的直流电,只不过振幅变化很小而已,也可以看作多次谐波。

 对电容来说,加直流电的瞬间,相当于参考0点位的正半周而已,而正半周的变化周期无限接近于0.正半周充电

  所以,通过的还是交流电。

to楼主:

  要善于分析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自身属性,要把各自的属性结合在一起分析问题,脱离开来,就变声教条了。

 分析问题的能力,才是衡量一个工程师的标准。

网友L: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深入分析

我在第一次听到电容通交流隔直流电感通直流阻交流的一瞬间就明白了。
当你明白了电容和电感的本质以后自然就知道了它的特性,否则用什么样的语言解释都是没用的。

网友M:
充电过程相当于导通

充电过程是相当于电路导通状态的,所以电流表有电流流过,当然会发生偏转。
而且,刚开始电流比较大,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流越来越小,所以示数由大变小。等充电结束后就降低到0了。

网友N(2010-10-23):
教科书上说电容的特性是通交流隔直流的,当电容一端接直流电正极另一端接万用表红表笔,电源负极接万用表黑表笔。加电时能看到电压由高慢慢回落到零。电容充电时直流电也能通过?那位大侠能解释下这一过程。 ...
引用 楼主:

LZ的表述有问题,串进电路的是电流表,不是电压表!所以你看到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网友O:
:victory:
电容是能储能的,当突然加上电压在电容两端时,电荷就会从电源转移到电容的两个极板上去,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电流,
引用 网友I:

网友P:
麦克斯韦 位移电流

网友Q(2011-10-16):
6楼的说的对,电容充电和放电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里是有电流的,当充电或放电的过程结束,就不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