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5uA的恒流源测大电阻

楼主(2008-09-09):
5uA的恒流源 该怎么实现啊!一般的运放恒流源电路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吗?

网友A:
基准,运放,MOS管

楼主:
请问AWAY

电阻变化范围在10欧姆到1M,我想输出横流可调,用DA输出加运放可以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10-1M相差10万倍,能兼顾吗?

最好能分几个档来调节,用低导通电阻的MOS管来切换采样电阻(最好是继电器)。

楼主:
是的是要分好几档来调节

away,用低导通电阻的MOS管来切换采样电阻(最好是继电器)。

那DA需要吗?采样电阻是控制输出电流大小的吗?

楼主:
AWAY下面的原理图吗?

这个原理图吗?把图中的三极管改成MOS管,RS为采样电阻吧,那运放输入用基准电压源,只要用继电器改变RS的值,就能改变输出电流的大小了吧,这样对吗思路?

网友A:
分档不用DA,只要用几个IO口控制切换采样电阻

楼主:
图怎么上传不了啊

那MOS管采用什么管子啊,一般的都可以吗?
这方案精度能达到多少啊如果输出5uA,电流稳定性好吗?

楼主:
AWAY能在问你个问题吗

我这MOS管有什么要求吗?对哪些参数有要求,一般的管子也可以吗?

网友A:
先上个图吧,对着你的图好说点

做恒流管的MOS管要求不高,因为有运放的负反馈作用,电流主要取决于基准和采样电阻。

网友B:
“5uA”的恒流源? 误差要求是多少?

网友C:
压控恒流源

楼主:
这方案能做到0.1uA吗?

网友D:
用仪表运放来做吧,一般数据手册里都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