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99+运放,合适吗?

楼主(2008-06-14):
现在的问题是:

LM199高精准的参考源,但是它的电压不符合要求,得放大数倍。

但是通过运放放大后的输出作为新的参考源合适吗?

运放的温漂,噪声,反馈电阻的噪声等等,显著降低了其性能~~~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即能放大又能较好的接近于LM199的性能的方法?

谢谢~~~

楼主:
而且~~~

用OP的话需要噪声很低的OP,还有电源,电阻的材料等等,成本估计很高呀~

网友A:
用得起LM199还用不起精密OP运放?

自己去看它的DataSheet中的推荐电路!

PS:
LZ知道这玩意要多少钱吗???

网友B:
放大的同时当然要低通滤波

网友C:
请求斑竹 关于放大电路

现有用ha17741搭建的放大电路,当输入小信号用电流差计給时,放大电路工作正常,当输入V+(与地之间电压是1.5v),V-(与地之间电压为1.5v时),V+与V-之间为0v,但输出出现异常,为-552mv,想了一天也没想出,请教请教大家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