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啊

楼主(2008-06-16):
请问下这个电路的Vout是等于Vin-0.7吧,那么它可以起到扩流的作用吗?
如果要让他输出电流扩大到1A以上,请问要用什么三极管?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此电路Vout=Vin

那个三极管三个电极电位相同,没有电流,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C:
同LS意见!!!

网友D:
三极管基极接运放输出,C极接负载.

楼主:
怎么会同电位?

楼主:
不是吧。。。

发射极与基极间有一个电阻的啊?就所以应该是Ve<Vb=Vc,是饱和状态啊???电流应该可以被放大的

网友A:
有一个电阻就应该有电压? 电压从哪里来???

电流又从哪里来???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是从7805的扩流电路演化来的?

楼主:
我似乎忘了说一句

这个电路的Vin是直流电压。。。不小的

楼主:
是从7805来的

但是但负载能力反而减弱了

网友A:
仔细想想 我9楼的问题吧

电阻上的电流回路在哪里???

网友E:
还真是的,楼主的太有想象力了

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可混淆的。
运放扩流很简单,输出加个三极管的射随器,反馈从三极管射极取出即可。

楼主:
9楼的问题我在1楼回答了的~~

楼主:
9楼的问题我在11楼回答了的~~

网友A:
唉,你再去想想!

不要让我觉得驴子不可教哦...

楼主:
先问下,考虑Vbe不?

网友F:
最基本的原理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