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时间测量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最近准备做一个时间测量电路,时间间隔最小为几十个ps级的!不知道各位同仁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还有就是有一种是通过恒流源给电容充放电来测量时间的,哪么这个恒流源是不是一定要非常精密才行啊?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精密恒流源电路啊?uA级和mA级的~
    谢谢了!

楼主:
给点意见呗!

各位同仁,谁来给点意见啊!
恒流源,要是用精密电压基准,如REF01和运放可以吗?能做到uA级吗?精度怎么样?

网友A:
没法给,做不了。

网友B:
菜鸟求教

用恒流源一直对电容充电,电容电压不就无限增大了?

楼主:
充电和放电!

2个恒流源啊!电流比例不一样,一个充电一个放电!
这样不就形成了一个锯齿波吗!

在请教一个,在电容的充放电电路中,我想让电容充电后的电压一直保持为U,放电后的电压可以任意,当初始状态或电容开始充电后,电压充到U为止,触发下一个条件,并保持电容上的电压等于U,直到放电的信号过来,电容开始放电为止,如此循环!有什么好的电路吗?

网友C:
pS级的时间已经超出电路手段可以测量的范围

uA,mA级的恒流源很容易做到。

电路是可以设计的,但不一定有现成的。

楼主:
ps级的时间用时间轴展宽电路可以吗?

用一个时间轴展宽电路应该可以吧!只是展宽之后的测量就是对电容充放电的精度要求很高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