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种电路一般在低音**里有出现.

楼主(2008-06-16):
个人感觉怪怪的,没有反馈,难道不失真吗???帮忙说下原理。
下面是我的个人观点,到信号输入时,T2输出端输出,感觉T1 和T2有点震荡的感觉。T2的反向端有什么用啊,感觉滤波一样,输出端那RC也是滤波吧。怎么没反馈呢??芯片是TDA2003,还有T1的同名端就这样悬空吗?

网友A:
根本就没画完, 怎么分析?

网友B:
BTL电路,功放不是运放。

图要给全点。

楼主:
功防电路就这样的

刚开始我也认为是BTL电路,电源是用电池供的,明天我去找个喇叭来看看,测测波形先,这是个产品的电路,电路就是这样,已经测完了!。明天做完实验在向大家请教!

网友C:
应该是还有些线你没看到……

网友D:
唉,明说了吧:T1的正输入端要交流接地

这是就是一个输入脚接了地的差分输入

不接负反馈电阻也行,只是TDA2030 的开环增益是80db,而它的建议闭环增益是26db,开环应用时放大倍数非常的大,会把一点点信号也放的很大,同时也会把噪声放大,电路不稳定容易自激罢了

不接负反馈也行,只是频响性能很差,电路不太稳定容易烧罢了。

网友E:
注意:人家用的是2003不是2030

2003在输出与反相输入间内部有电阻。

这就是BTL电路。

这个电路表达得很清楚,没有少画。

网友B:
T1的+端悬空?

网友A:
8楼提醒的是……

刚看了2003内部电路,顶楼图是可以的

2003正输入端就是输入晶体管B极,负输入端就是输入晶体管E极,其实像个CFA,而不是VFA。而且B极已经有偏置电压了,E通过电阻接输出,已经是个完整的放大器。

右边2003负输入端阻抗很低(E极),从交流角度,可以近似看作地。所以两个E极通过RC电路接到一起,其实跟单管电路E极通过RC接地一样,是为了降低交流反馈系数,提高交流增益,同时保持直流深负反馈,稳定工作点。

正输入端已经加了偏置,所以可以悬空。但悬空还是不好,最好对地接个电容,或者干脆两边差分输入,那样效果最好。

网友D:
2003内部输出到负输入脚是有个电阻,但是你看看它的频响!

看到没有?
开环下1KHz和10KHz时的电压方法倍数整整相差10倍,而功率相差100倍!!!

性能从何而来???

自己去看它的DataSheet,要不要在外部加反馈电阻!

再就是, T1的+输入端悬空,响当然可能响,但BTL的对称性从哪里来?
两边的增益能一致吗???

网友E:
真是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

人家这个电路难道是开环工作的吗?
这个BTL怎么不平衡了?

网友D:
唉,真不知是谁在死鸭子嘴硬...

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吧,关我P事啊...

网友A:
既然俺前面轻率了,就好好分析一下吧

所谓内部反馈电阻就是那个R7,很明显,运放没有这么干的,运放内部只会是一个补偿用的电容
开环效果关健看R7,即反馈深度,因为图中并没有参数,不好直接判断,像xwj那样根据指标判断也是可以的,看来它内部的反馈较“浅”
这个负反馈,可以在输出端和反相端间接个反馈电阻RF,总反馈电阻其实是R7//RF。
输入级的Q4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单管共射放大器,射极对地接个电阻也可以形成电流串联负反馈,但这个反馈环只包含了Q4,所以也只能稳定Q4,不能稳定后级电路。

图中的“Vbias”是同相端的偏置电压,R6是偏置电阻,所以同相端可以悬空。
R6阻值基本上就是手册中“Pin 1”输入电阻,典型值150kohm,还是比较大的,想想悬空会造成什么?

网友A:
这是顶楼电路两个2003输入部分等效电路

这个电路的负反馈全靠内部的R7撑着,而且R1 C1显然是使交流负反馈更弱。按照xwj说的频响的情况,应该是“浅”负反馈,而不是“深”负反馈。

关于对称性,
左边的Q4一方面是“共射”组态,从C极往下一级输出电压,一方面是“共集”组态,从E极跟随输出电压
右边的Q4是近似的共基组态(因为B极接R6,而非交流地)。
我没做定量计算,不敢说它不可能在某一点对称,但不同组态电路的频响不会相同,而且右边R6的影响很难定量计算(取决于Q4增益)

网友A:
这是2003手册中的闭环放大电路

显然顶楼电路缺乏这种负反馈回路,增益会非常高,带宽也很差,可以工作,但音响质量不知道怎样

网友E:
首先佩服赤涛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但不同意其观点

         R7的作用
    并不只稳定Q4,它通过Q4来稳定整个放大电路的工作点,故阻值不会特别大;整个电路的开环增益基本由Q4,G2和Q6,Q8,G3决定,远大于80dB,但开环主极点大约在10Hz数量级。

         开环闭环
若将第二脚通过大电容直接接地,此时测的相应才是开环增益数据,但本电路有470 Ohm电阻存在就是交流闭环。本电路的放大倍数大约是2*R7/470,只要R7不大于22K,-3dB上限都不低于10kHz。

网友A:
我不是说R7只稳定Q4

我其实是说R1只稳定Q4,当然这也是错的:)

不妨把Q4射极对地(交流地,右边Q4的射极也可近似视为交流地)的电阻称作RG,把R7及所有与之并联电阻的总等效值称作RF,那么总闭环增益就是

GC = 1+RF/RG

对于16楼图,GC = 1+(R1//R7)/R2
对于顶楼图,左半边增益 GC = 1+R7/(R1+RE)

这个 RE 是指右半边Q4从E看进去的阻抗,也许可以忽略。

我前面还是孤立地看Q4,认为RG只稳定Q4,这是不对的。其实,是RF和RG的分压网络设定总增益。

我前面说RG的作用是减弱负反馈,这个应该没问题。RG在16楼图中就是R2,显然,R2越小,增益越大,反馈越弱。

现在的关健是2003 datasheets中的“开环增益”中的“开环”理解,我前面简单理解为无外接增益设定电阻(也就是RG=∞,RF=R7)的状态,这大概就是错误的根源!

因为Q4射极接的是恒流源,而且又接了R7负反馈。如果没有RG,负反馈其实是非常强,根本不能放大,几乎成单位增益了!所以“开环”状态并不是RG=∞。

但datasheets里却没有给出“开环”的定义,我猜测是Q4的射极对地交流短路(接个大电容)的状态。

因此,接上RG后,就不是从“浅反馈”到“更浅反馈”,而是从“深反馈”到“正常反馈”,这就容易想通了 :)

---------------------------------------------
虽然我错了,但我还是能继续找出顶楼电路的毛病。

看16楼图,是用220ohm和2.2ohm设定了100倍增益,顶楼图呢?是用R7和470ohm。
R7可是集成的电阻,精度非常差!手册里典型值150K, 最小值70K,温度系数显然也小不了,直接用它作为RF,实在有偷工减料之嫌……
而且,设计放大电路的人也都知道,RF和RG绝不只是个比例问题,10kohm:100ohm, 跟 1kohm:10ohm, 比例相同,但性能可能相差千里!

此外,关于对称性问题,我还是**前面观点 :) 有空仿真一下。

网友A:
2003 的结构跟普通运放相差很大

现在看来,它简直就是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那套思路的集成化。
根本思想就不是个运放,运放的典型特征是差分对,前面因为运放的观念根深蒂固,一直不能转过弯来

这种东西,根本谈不上直流精度,但对音响也无所谓。在交流性能方面,至少在电路简单程度方面,或许比运放还强一些。

人一上年纪,就容易陷入思维定式,活到老学到老哇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的不错

   这个电路其实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 VPP×2 的设计 给 楼主骗了 呵呵不过反馈电路设计的很巧妙 呵呵 电路设计的很有才 顶下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手头还在找20W的喇叭

谢谢大家的分析,哈哈,学到了很多,看来还要去买本书看看,以前大多搞数电,摸电少,谢谢大家了,实验结果我会贴出来,真的很感谢大家!

网友E:
今天停电到现在,终于能上来了,更正昨晚17楼帖子的一个输

“只要R7不大于22K” 中的22K应为220K

网友G:
不用喇叭那么吵,只用8欧姆功率电阻就可以测了。

网友A:
我上面的帖子公式有误

增益公式中的 RF 应该乘以 2
GC = 1+2RF/RG
因为两边都有 RF

网友H:
参考 15楼并参考:

模电(不要找教科书)中的提到:差分电路的:单端输入,双端输出.

网友I:
我认为是BTL功放电路2个2030轮流对信号进行放大的.

网友H:
楼上的看法是错误的.

两个功放一共两对推挽组成桥式输出

网友J:
不能工作吧

这个电路也能响.怪!!!

网友K:
等下看 留个位置

网友H:

他的输入频率只是音频的某一部分.不会是音频的全频段的.如低音.

网友L:
做个记号

网友M:
呵呵,

呵呵,这个电路可以工作。

网友N:
再看看:姨。。。

图中的T1+输入端没有画出接地,加个电容接地。从电路上看来,音质是不怎么好的一个电路。不好。

网友O:
楼主的测试结果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