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噪声大如何补救?

楼主(2008-06-16):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布板

楼主:
???

没找到原因重新布还不是一样。
再说也没那么多钱。
就想先补救一下

网友A:
你这样提问,没人能回答

地线上这么大的噪声,太离谱了。

什么产品?怎么测的?上面都有些什么元件?电流电压多大?板子怎么走线的?……

最好帖个图看看

网友B:
割线,飞线...

网友C:
怎么测的,示波器探头短路,再接地线,多大?

网友D:
割线、飞线、反复分析电流回路和实验,然后重新布板

一般能控制到150mv就算很好了。

网友E:
怎么量的,500毫伏?

也忒大了!板子上都有什么东东?

网友B:
这样的提问方式,基本上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提问不详,别人回都没法回...

楼主:
这样

板子上什么都有
dsp,fpga,ad,da和一些模拟的东东。
另有一个电源板供电
用示波器侧一些简单的电平信号,
低电平和高电平看着就很宽,而不是很系的线
量一下就几百毫伏

网友F:
这么测量应该是多少呢?

怎么测的,示波器探头短路,再接地线,多大?
正常的情况下示波器探头短路接地线时候测试的噪声应该是多大呢?
如果是整个一层铺的一个地层,那么测试的地层噪声,比如我在电路板的左侧将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到地测试点上,在示波器的探头测试电路板右侧地层的测试点,显示噪声有500多毫伏,这是为啥呢?

网友G:
将地线用隔离变器隔开试试.

或每个地之间个20ohm电阻做隔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