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与arm之间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8-06-17):
模拟技术少不了AD,这个版也转一个,请都个位大牛:
   对AD与arm之间的接口有以下问题:
AD如果是并行接口,那么D0-D15(假设是16位的)挂在EBI的数据总线上,读写,片选分别由NRD,NWR,CNSx提供,这时访问AD就跟访问片外存储器一样逐个地读,但这有很多问题:读地快了,AD还没转换完(这个可以查AD的BUSY的状态),或者读到地是同一次转换数据;读地慢了,又导致转换数据的丢失,很消耗处理器(我用的是9200)的资源,并且不支持DMA。

AD如果是串行接口,比如SPI,9200倒是有对串行外设的DMA,可以自动读取数据,但是串行AD的采样率相对会比较低。
所以我想问一下版上各位,如果需要用并行AD实现高速率的采集的话,与处理器之间的接口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
用中断方式不可以么

网友A:
或者中间加个FIFO也行啊

楼主:
re

用中断也挺耗资源的呀,每收一个字都要进一次中断

网友B:
用并行的方便 你的考虑是多虑的

你的考虑是多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