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dbm-7dbm=2db是怎么算的啊?

楼主(2008-06-17):
请问9dbm-7dbm=2db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要知道:db表示的是个相对比值

lg(比值)×10
功率是×10,电压是×20,因为定阻值下功率是电压的平方啊
也既10倍功率的话则是lg(10)*10=1*10=10db;
10倍电压的话定阻下功率是100倍啊,lg(100)*10=2*10=20db,
符合第二行的说法。

而dbm则是相对与1mW的db值,

所以,
就好比说2米是1米的2倍
或者说  2毫米是 1毫米的2倍一样,这个相对比值是确定的,而和分子分母的单位无关。

如果功率相差2db那就是lg(x)*10=2,功率大约相差1.59倍

为什么要用db呢?
因为db实际上类似于科学计数法,可以方便的表示数字100000....00中0的个数,可以一目了然的表示很大很大的数啊

自己想想吧...

网友B:
请问9dBm-7dBm=2dB是怎么算的啊?

没办法算吧?运算过程中,量纲运算/单位运算必须同时进行。

---dBm中的B来自人名,应当大写。

网友A:
说了,db表示的是个相对倍数!

9dBm-7dBm=2dB的意思是:
“相对1mW大9db的功率” 比 “相对1mW大7db的功率” 大 2db
注意,结果2db是个倍数,绝对不是dbm, 而dbm是个绝对值

分贝运算实际上就是对数运算,指数的减法,实际上是基数的除法

网友C:
哈哈~~~应该是9dBm/7dBm=2dB。

网友A:
呵呵,圈圈这说法也不对啊

9(xy) /7(xy) 怎么会等于 2y呢???

这个并不是线性运算,而是指数运算
你非要用线性方法来替换的话,怎么写都会不对的

网友D:
小X这下来劲啦

嘿嘿

网友C:
哈哈~~~我只是想表达这个意思而已拉~~~真正的等式应该这样

10*log(9dBm/7dBm) = 2dB.

楼主:
请问9楼,10*log(9dBm)=9dbm?

网友C:
9dBm是功率,对它取一次对数,当然不再等于9dBm了……

9dBm ≈ 7.94mW, 7dBm ≈ 5.01mW。

所以10*log(9dBm/7dBm) = 10*log(7.94mW/5.01mW) = 2dB.

如果写成9dBm - 7dBm,那么结果应该为7.94mW - 5.01mW = 2.93mW = 4.67dBm.
即9dBm - 7dBm = 4.67dBm.

楼主:
computer00再向您请教一下

10*log(7.94mW/5.01mW) = 2dB.请问这个是不是近似值啊?

网友C:
是的。本来计算得到的7.94和5.01都是近似的,

这个算下来也只有1.999几,懒得敲约等号了……

不过如果代进的是9dbm和7dbm,计算的结果就会是精确的2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