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可以电流放大了?

楼主(2008-06-18):
这样可以把运放出来的电流放大了吗?

网友A:
三极管用错了

网友B:
很努力的看.也看不懂

网友C:
同LS,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呢?

网友D:
2个反馈环路了

还有,输入在哪里???

三极管用错了,偏置电阻也可以不要

楼主:
改进一下可以了/

楼主:
这样是从零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