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产品回路图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18):
大家好:
    我是刚毕业进公司的员工,对于这个部分电路看不太明白,尽量详细一点,本人本着学习的态度,希望没有泄露公司秘密。请高手解答....谢谢。。再谢

网友A:
线性稳压源

Vout=5(8.2+6.8)/(8.2+5.6)

楼主(2008-07-23):
谢谢回答

谢谢cjw1982121解答

楼主:
这个与原理的介绍有没有阿

网友B:
RE:

假设Vout由于波动上升,则通过Q771可反映出此变化,即流过R7的电流上升.由于管子的对称性.可得到Q772的基极电流上升.所以对应的Q773基极电流上升.Q773的射极-急电极电压下降.从而使得Vout下降.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C:
不对吧

应该是
假设Vout上升,则Ic(Q771)上升,则R7A7上的压降增大,因DC5V不变,Ic(Q772)减小,Q773压降增大,Vout=Vin-V(Q773压降)就变小,从而实现稳定Vout的目的。

网友D:
同意6楼

网友E:
re 这个电路很有名气貌似叫洼田

网友F:
LZ加油

  LZ要加油哦,我是在校生,我也看明白了这个线性稳压源哦,不过输出大概是5.43V,怪怪的,不知道给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