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46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8):
    最近用74HC4046搭了一个4倍频电路,输入50HZ的方波,输出值总在200HZ左右漂,范围在196HZ--204HZ之间随机出现,请问这种情况正常么?解决问题从什么 地方下手呢?
    还有个问题锁相环的输入频率改变后自动调节的速度快么?我的电路能明显的从示波器上看到调整的过程,大概4,5秒才能稳定的上述的196--204HZ的区间。这是正常的么?
     谢谢回答~

网友A:
可能是有毛刺或干扰

可以在4046之前加个施密特缓冲器

网友B:
锁相环的特性是由环路滤波器决定的

锁相环不是这么简单的,回去看看4046的资料,好好研究一下外围电路的功能。
锁相环的特性是由环路滤波器决定的,包括锁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