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下三极管的问题!多谢!

楼主(2008-06-19):
开关三极管与普通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开关三极管怎样工作在开关状态?是不是也是调整电路参数让管子处于饱和与截止状态?
如果我想加的Uce远大于UBE,那么该管子要如何做开关管?它不是处于放大状态了吗?

网友A:
你首先要搞清楚开关三极管这个概念,不是你所说的那回事

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三极管就叫做开关三极管的,开关三极管是一类特殊的三极管,它们的工作速度较快,适合用在开关电路中,才叫做开关三极管。

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三极管和开关三极管是不同的概念。

要使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就是使三极管在截止和导通之间变换,不能让它工作在放大状态。

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跟你所加的Uce没关系。只跟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有关。
当基极电流为0时,三极管截止,集电极电流为0,这时三极管两端的Uce就是你所加的Uce。
当基极电流*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时,三极管饱和。这时三极管两端的电压为三极管饱和压降,通常都比较小。

楼主:
多谢二楼

我所加的Uce不是会影响集电极电流吗?当Uce<Ube时管子才处于饱和状态呀,是不是在集电极串电阻来减小Uce可以使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A:
不是减少Uce,而是减少集电极电流或者增加基极电流……

当你的电路已经设计好了之后,你一直增大基极电流,三极管总有一天会饱和的……

不能将一个恒压源加在Uce之间,Uce要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变小……实际的电路中总是有负载的。

楼主:
受教了!谢谢!

那像下面这个桥式电路,负载是220V,650W单相交流电机,Us就是220V呀,那要怎样设计电路参数才能让大功率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啊?

网友B:
上图中,VT1和VT2一般用PNP管吧

网友C:
交流电机你用这个电路控制?

Us是220V的交流电压?

楼主:
楼上

Us是220V经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用该电路是完成变频,前面接了单片机

网友A:
Us接到三极管C,三极管的E又接了负载的呀,负载上有压降

所以三极管CE电压是总电压减去负载电压。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就是负载电压除以负载电阻。
当三极管饱和时,负载两端电压近似为电源电压。

你只要保证基极电流*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

如果把VT.1VT2换成PNP管,是集电极接负载还是发射极接负载?PNP管也是只要满足基极电流*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就饱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