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刚看到一篇相似的**,参考下

楼主(2008-06-19):
   这是一个电压测量电路,传感器的阻抗很大,在10的9次方左右,所以前级运放采用了INA116(输入阻抗在10的12次方),传感器输入的信号是0-400MV,INA116放大了2倍,然后跟随后给AD,
问题1:
    (在LCD上显示当前测得的AD值和转换的电压值),显示得到的电压有跳动,在2-3个MV之间,工频干扰?
    2,用示波器测量AD时,就是U2的输出,发现接不接示波器,电压变化很明显,(在LCD上显示当前测得的AD值和转换的电压值)比如本来是200MV,接示波器后,变为300MV,不能用示波器测量吗?
请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

网友A:


楼主:
期待版主

版主关注一下啊,是我问题提的不清楚吗?在线等..........................

网友B:
电源滤波要好,最好用线性稳压电源,不要用开关的

接地、连线等要尽量短。ADC结果做平均值处理。

楼主:
非常感谢computer00 ,

非常感谢computer00 ,

1   电源滤波要好,最好用线性稳压电源,不要用开关的
      这点我明天试试,
2   ADC结果做平均值处理
      我已经在AD中断函数里面对AD采样值去除最大值最小值,然后求平均了。
3  示波器接与不接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呢?我是把地线和AD各接了30CM的线从外壳里面引出来,然后接示波器的,会不会是电磁波干扰的了?那怎么办?不能用示波器测量吗

网友C:
OP07可能不行!

网友D:
将关键的传感器描述一下

什么传感器?

微弱、高阻信号的处理,一定要用低纹波的线性电源。
示波器的问题与你的电路的接地有关,电源地、示波器地可能形成回路,接收到干扰信号。建议实验时电源改用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传感器是玻璃电极

传感器就是测量水中NA离子含量的玻璃电极,根据NA离子含量不同,其输出电压不同,

楼主:
传感器

    传感器的阻抗较大,输出信号在0——400MV之间,不算微弱吧

网友D:
这么高的阻抗,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传感器连线的长度?是否双绞线?有没有屏蔽?屏蔽层接哪?
另外,这么高的阻抗,PCB的材质的影响会很大的。

网友E:
有可能是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已不可视作无穷大了,有分压

楼主:
传感器引出的线

传感器连线60CM左右,没有双绞但是胶线里面有屏蔽铜线,接入电路板的地,

网友B:
这个受50Hz工频干扰很大,因为有很多是地方是没有被屏蔽到

低通滤波的话,截止频率要低于50Hz。

楼主:
截止频率

R4,R5的阻值都是1K,C37,C38都是0.22UF的瓷片电容,截止频率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