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的地为什么要成闭环回路?

楼主(2008-06-19):
数字电路接地线应接成闭环路,那具体接电线怎么样走才算是形成闭环路啊

简单地说,就是你的接地线,最后应该是闭合的,而不能是有一端或多端开放.这样来形容吧:你的布线完成后,地线的情况应该是个"口"字或者"凸""凹"等字的形式,不要是"U"或者"L"之类的.

数字电路的接地线为什么可以接成闭环呢?这样不形成闭环回路了吗?地线形成闭环回路不是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吗?

网友A:
降低由于器件开关产生地噪声

楼主:
怎么降低

怎么降低的?器件开关瞬间是电流突变的情况,这种突变的电流可以在地线上产生噪声,将地线做成闭合回路的情况为什么就能降低这种开关噪声呢?

网友B:
阻抗低了噪声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