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推荐个矢调电流,失调电压小点的运放.

楼主(2008-06-19):
DIP14封装的,替换LM324,因板子已做好了,速度不要求,贵点无所畏.

网友A:
上ICBASE.COM查,型号多

楼主:
谢谢,

因板上没有调零电路,输入经过LM324后被放大626倍,导致0输入时也有1.25V的输出。(ST的LM324,OFFEST VOLATGE约2mV)因此想找个偏置电压小点的DIP14封装的IC换掉LM324。找了下MC33097P,不知可以不?

网友B:
DIP14难找

好运放都金封的~~
你这个的话找找FET输入的吧

网友C:
626倍

626倍?  分级吧,好像难。
一般可以考虑: 358--》op27--->AD822

网友D:
600多倍,不要考虑LM324,应选金属封装的单运放.

网友C:
为了自己方便,一般不要选4运放集成的

用标准管脚定义的2运放或者单运放才不会把自己限制死。

网友E:
600多倍,LM324?

网友F:
AD620

很不错的运放,就是比较贵,单价65块RMB。

网友G:
AD

AD623  14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