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运放不输出3.3V?

楼主(2008-06-19):
我要检测耳机的插入,图中J2的1、2脚是连接到咪头,当没有插入耳机时,DetectMIC检测到的是低电平,当插入耳机后R40 和R44相连的那点电压下降到大概2.5V,(3.3V-2.5V)*5 ,我想应该输出3.3V,可是实际上确是1V(DetectMIC已经从检测IO断开了,没有受IO影响),即使我将R40接到地,输出也只有2V 。
我采用的是UTC的LM358
http://www.utc-ic.com/spec/LM358.pdf

网友A:
因为358不是轨到轨的运放

输出比Vcc低1~1.5V。

楼主:
茅塞顿开

非常感谢awey
平时接触运放少,刚google了一番,才了解了rail-rail
VCC改为5V,放大4倍,问题解决

网友B:
没有比358更便宜的运放了吧??

楼主:
据说358是最便宜的了

我也在找,谁要知道比358更便宜的,烦请告诉我一声,

网友C:
要便宜,可否考虑用三极管“线与”或者“线或”

应该可以比358更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