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变送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20):
说明:
    当被测信号从下量程到上量程 (0%~100%)变化时,二根传输线上电流对应4~20mA变化; 4mA作为变送器电路工作损耗电流,也易于识别断线断电故障。RL为信号采样负载电阻(RL≤250W) 。须大于12V以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在电源正常(17~30V) 的前提下, 回路4~20mA电流由PT100信号确定。

工作原理:
    对信号源所产生的信号进行采集,然后将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放大、线性化调整、调零调满,最后通过V/I转换把线性反映温度大小的电压信号转化为电流信号I1(0~16mA),加上电路的4mA静态工作电流I2形成4~20mA电流信号通过二线制电源线输出。

调零:
    保证在信号源零度(R5=100, 第一级放大器输出为零)时整个回路电流I1=4mA。它由R10、R16、R13、W1组成,就是在本级电压输入正端叠加一个调零电压,使不足4mA的静态工作电流达到4mA。

调满和V/I转换电路:
    调满电路是由R18、R20、W2组成的对上一级电压输出V2分压构成。通过对W2的调节,使得最后输出(信号源最高输入时整个电路的输出)达到要求的输出结果V(W2中间抽头电压)。R21、R22、R23、R24、R25及运放组成一个V/I转换电路, 整个电路电流输出I2≈V/R25。

问题:
    当R4=R5=100R时,理论上通过调节W1能将整个电路消耗的电流调节到4mA,通过调节W1实际测量最小能到4.7mA左右。

楼主:
没有人回啊。。。

网友A:
这图看起来挺累。

网友B:
内容详细,可是不是好的提问

看好几分钟都看不出要点----问题与电路的关系。

另:绘图时,图元尽量不要在格子中间。

网友C:
是不是静态电流已经大于4mA?

这个电路如何保证静态电流刚好是4mA?
TL431和LM124都要耗电,偏置电阻也要耗电。
这个电路感觉不对。
你可以参考XTR系列4-20mA变换器的内部电路。

网友D:
XTR111

XTR115

网友E:
以前仿真过这个图,感觉不是很好,放弃了

网友F:
这么复杂还不如去用集成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