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耦合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如图:电力线载波,从220V过来400KHZ的毫伏级信号,C30滤出市电,C30与磁环形成高通,信号耦合到次级后再经过LC滤波,有源滤波后交给MCU。
按道理来说我把500uH磁环换为1mH后,更有利于接收,可我发现换成1mH后,通讯能力变差了反而,这是为什么??

楼主:
声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磁环,测试没发现问题

网友A:
电感

你的耦合线圈电感量越大,也就是绕的圈数也就越多,因此耦合线圈的漏感就越大,因此此漏感将使你C32,L6失谐与电力线载波频率,所以接收更差

楼主:
谢谢指点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用RCL表在载波频率下测试磁环参数时,发现磁环参数普遍为500uH,1kohm(电感与电阻串联模型)
这个1Kohm怎么出来的呢?应该很低才对啊

网友A:
re

1KOM由公式X=2*PI*500uH*F得到
怎么能低啊?
低了载波信号不是全部压降到电容C30了吗

网友B(2008-11-02):
hi你好,想请问一下你的磁环是哪个厂家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