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路保护电路分析,感谢

楼主(2008-06-21):
L1、L2、L3用于检测断相,L4用于检测过载。
那位能具体分析下原理?

楼主:
L4过载部分请大家分析下。

平时L1、L2、L3输出高电平,三极管W1、W2、W3导通,D11会截止。
断相时,L1、L2、L3有一个会输出低电平,NE556的2、6脚得到低电平保护。
L4过载部分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A:
过载时C3上的电压升高很快,8/12/13脚的电平也升高

根据应用经验。互感器对于持续过流(电流慢慢增大,直到极限时)好象检测效果不是很好;对于瞬间过流检测效果很不错。

楼主:
我个人认为556右侧是一个振荡器。

从图中来分析,NE556在三相电无异常时,其2、6脚应为高电平,不知道这高电平怎么来的?

楼主:
再顶一下,看有没有知道

网友B:
re...

通过2脚和6脚的偏置电流
大约每个管脚0.5uA,两个加在一起就是1uA

网友B:
当然

刚一上电的时候,因为电容C1两端没压差,2脚和6脚所以也是高电平

楼主(2008-07-30):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