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点东西,能不能帮帮我!

楼主(2008-06-22):
  今天在论坛上看到有人问ROYER模块电路,本来自己不懂,但上网查了一下懂了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想问的是还有哪些比较经典的电路模块,列一些让我去查查!非常感谢!

网友A:
太多了

没办法在此列举。
建议看书时遇到就动手查查相关知识,这是个好习惯。

楼主:
随便说几个吧!一点一点积累!

网友A:
比较接近的

Buck电路,Boost电路,Cuk电路……

网友B:
初学的话强烈建议买书看!

网友C:
royer是推挽自激振荡

由royer发明,常用于ccfl驱动,效率还过得去。

其原边谐振电容上的有效值与输入直流电压相等,变比不可变。

因此一般不用作DC-DC变换,除非幅边加入磁放大器,或用调相整流。

楼主:
其实也有一点基础,就是很想把这些知识在实际电路中分析

加深自己的印象,所以我选择那些比较经典的模块!但我不知道有哪些比较经典,所以想问问大家!
  像四楼说的Buck电路,Boost电路,Cuk电路都懂!还有没有?
无论多少,一个一个积累,就是各位大侠觉得比较巧妙或是经典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C:
经典的模块

得去找军用、通讯的。有VICOM、承力等

起点:SR、ZVS/ZCS、正激有源钳位、移相软开关...
功能:VRM、PRM、VTM...

楼主:
不只是关于电源的,其他的也可以!

网友C:
模块很多

几乎所有的功能电路,都有人做成模块,看市场需求了。

网友A:
5楼 xwj 说得对

找两本书看,效率较高。
电源技术版面专用邮箱里有,可下载。

网友D:
to 楼上

"电源技术版面专用邮箱里有,可下载"

专用邮箱是哪里?

网友E:
谢谢LS,我也去看看!!

网友F(2010-07-24):
不是太懂,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