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奇怪的继电器

楼主(2008-06-22):
    本意是做一个电流检测电路,由于设备中能通过的最大电流为0.5A,故设计了如下电路,见图。通过一款电流检测芯片检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电流为0.5A是的电压Vref。当电流小于0.5A时,继电器应处于常闭状态,此时的通路为电流的直接测量通道。当电流大于0.5A时,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增大,致使比较器翻转,控制继电器切换,由常闭切换为常开通道。此时由另一个采样电阻进行I/V转换,通过采集该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来反推算电流。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上电没有电流输入时应该是常闭状态,不过现在不论是常闭还是常开通道都和公共端时导通的。当将R2拆除时,继电器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什么现象呢?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结果。望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CV,CI,Cur代表什么?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B:
估计Cur+和Cur-之间有别的连通关系

很明显,为了防止在临界点频繁跳动,设计者做了施密特门限处理

网友C:
嗯,似乎是"振荡"了

楼主:
接口说明

Cur+,Cur-为电流输入接口,Cur-和CV为电压采样端接口。CI为Cur+输入的延伸端。在没有电流流过或电流小于0.5A时,U2输出电压小于Vref,比较器U3输出低,继电器处于常闭状态,此时为电流测试模式,将电流表串入Cur-,CI+之间即可测试电流。当Cur+和Cur-通路流入电流大于0.5A时,U2输出电压大于Vref,比较器U3输出翻转,控制继电器切换,常开触点导通,常闭触点断开。以上是该电路的思路。出现的问题就不再重复了。请参看楼上。

网友D:
当:

电流小于0.5时,R有电流.继电器常闭.
电流大于0.5瞬间,电路让继电器断开,这时,R没电流(电流小于0.5)是不是要常闭呢?

楼主:
比较器输出带锁存

AD8561的输出带有锁存功能,将其第五脚的LINK信号接高电平,则可将输出锁存。即忽略后面的变化。

网友D:
不过现在不论是常闭还是常开通道都和公共端时导通的。

不好意思之前没认真看.会这样吗?
能加个假负载,并把你的接法被上让我们参考一下吗?或画出电流流向.
还有:你的CV是电压源吗?是不是它的电压影响了RT1的电压变化(当R2存在时),当R2被移掉.电流才会如实的反映在RT1上?

网友E:
"U2输出电压小于Vref,比较器U3输出低,继电器处于常闭状态,"
这个不对吧,反向比较器,U2输出电压小于Vref,U3输出是高电平

楼主:
修改如下

楼上说的没错,我的描述有问题,更正如下:当上电瞬间,继电器处于常闭回路,电流从Cur-流入从Cur+流出(不符合常规思维了,设计描述错误)。U2检测Rt1上的压降,当流过的电流大于0.5A时,其压降经U2放大50倍输出。此时应大于Vref,则比较器输出0。继电器仍保持常闭状态,将此状态定义为电压检测。实现方法为检测R2两端电压,在推算回路中的电流。其最终就检测电流,之所以要拐弯是因为检测设备中不能承受大电流,因此进行I/V转换。继续。。。上电后若回路中的电流小于0.5A,则比较器进行翻转,继电器切换到常开触点,将此状态定义为直接电流检测。电流表或负载接在Cur-和CI之间,电流从Cur-流入,从Cur+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