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小信号电路布板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6-23):
需要采集微伏级信号,采用了几级放大以及滤波,陷波电路。我想问一下布成双层板的一些注意事项,电容,芯片的布局注意事项是什么?

网友A:
减小耦合,单独加屏蔽,通道输入用穿心电容

楼主:
模拟小信号电路布板的注意事项

如何实现呢?减小耦合是指什么?
单独加屏蔽,怎么实现?
用穿心电容?好像都不是很清楚,可以解释一下么?

楼主:
建议: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玩4层板吧。?

你的意思是不是专门一层用来作地么?这个可以考虑的

网友B:
4L 设计 L2 L3 电源 和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