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问数据选择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现在需要实时检测24节干电池的各节电压以及总电压,每节电压2V,总电压最高不超过60V,现在我的设想是将各个电压选择输出,比如8选1输出,然后再进行12倍降压、A/D转换,

但是找不到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将这么高的电压和这么多组的数据选择输出,用普通的数据选择器输入电压一般达不到要求,用继电器实在太多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望大家能够多多指教~~~~

网友A:
恐怕继电器是最佳选择,否则多选一电路会带来不能允忍的误

lz是在做电瓶充电装置吗?干电池哪来的2v?
多路选择开关的耐压问题可用分组+线性光耦,这样成本就超过继电器了,4100继电器量大的话低于1元,大兴的6~7角一只.

网友B:
光耦隔离的电池监控单元

用微功耗带ADC的单片机做,低功耗模式,每个电池挂一个,用IO比较多的MCU来处理。比继电器还便宜

网友B:
啥干电池是2V的?

锌-空气,还是锌--银

网友C:
先降压以后直接送入ADC行不?

网友A:
不行,串联电池组哦,参考地电位不一致,不能共用A/D转换器了

网友C:
那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D:
应该先风压,在选择,尽量提高ADC位数

网友E:
参考电池测试仪的电路……

网友F:
3楼的有什么芯片可以介绍一下呢??

网友G:
先降压

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牺牲一点精度
应该是有24组输入
不管输入电压多高,都统一降到原来的1/12
这样,2V电压只剩下0.16667V了,而10位的AD,最小分辨率有约5mV,这样还有3%的精度,也就是说2V误差60mV,当然,总电压的相对精度就还是原来那么高。
然后用24选1的模拟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如果觉得精度不够,可以用更高位数的运放。
总之,量程大了,再测量小信号,精度就会低,
量程变大为30倍,相当于损失了5位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