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pcb的铺地铺不起来 (图)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6-24):
中间的那个焊盘是芯片的16脚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8   99也试过也不行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行
我试过我铺地的间距改小 就能铺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该脚的Net是否是:GND?

最好查证一下.

楼主:
确定是gnd

网友B:
间距不能大

筷子不能当牙签使

网友C:
间距设的太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