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高频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想问下高频电路的定义,
 高频信号是什么信号?
 高频信号是不是高速信号?
 是频率很高的信号?
 那么一个频率低,但是信号边沿非常陡的信号算不算高频?

网友A:
频率=1/周期(f=1/T)

弄清楚了频率(周期)的定义就好理解一点了。

网友B:
高清楚这个信号的频谱就清楚了

边沿非常陡的是谐波分量,用频谱仪看看

网友C:
高频

     所谓的高频信号是指频率很高的信号(当然也要包括它的谐波),周期短的频率自然高,周期长的频率也几底了!